[电源] 关于UC3842轻载启动不了的问题,怪得很

楼主(2009-04-02):
现在正在做一个60W三组输出的电源,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当空载开机时,7脚供电脚电压不稳,总是荡,而转为满载时好了,再转为空载电压就稳了,我开始以为是VCC供不上,电压稳定后,空载测了一下VCC的电压,有14.7V,换3843,现象一样,调了补偿和反馈,都没有作用,哪位高手指点指啊,不胜感激!!!

网友A:
关于UC3842轻载启动不了的问题

有假负载么?加个假负载尝试下.
还有就是你的VCC14.7V不过是稳定后的电压,这个电压不够3842启动啊.启动需要16V电压.需要先上到16才能起动.

网友B:
减少输出绕组圈数.

楼主:
RE:

我有个上拉电阻,可以达到16V啊,我用示波器探过SENSE上的波形,3842在反复启动关断过程中,应是占空比张不开,加假负载得加到0.67A才能启动,太大了,有没有其它办法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B:
那就加大假负载试试

网友C(2011-08-06):
变换器辅助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