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成品直流可调稳压电源大都用LM723 没有人用LM317 为什么

楼主(2009-04-04):
(无正文)

网友A:
成品直流可调稳压电源大都用LM723 没有人用LM317 为什么

说的贴切,317功率小,也无电流调节功能,扩流和做成0V电压起调也有诸多麻烦,只适合电压比较固定电流小于1A的场合使用.

网友B:
317是单片1.5A,723是控制芯片,能做大功率的...

楼主:
此理由不成立 LM317也能扩流

网友B:
317也叫扩流?那是过流了.

723引脚多,基本上所有功能块都有引出,几十年的电路了还在用,就是因为设计灵活,特别适合做连续可调的实验室电源.
你能用一个317做成从0起调?

楼主:
RE:

说的贴切,317功率小,也无电流调节功能,扩流和做成0V电压起调也有诸多麻烦,只适合电压比较固定电流小于1A的场合使用.

网友B:
说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