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l494 保护电路应用

楼主(2009-04-04):
TL494 是很成熟的 驱动电路 但是我想在用494做的逆变器上加一个 过流保护电路 就是但 逆变器输出过载时 前级电路变大 从 电池负极线上取样 反馈到494 误差放大端 来限制电流 或 间歇的关断驱动 等已降低 脉宽或关断脉宽等手段 来起到保护作用 但是问题来了{都是是网上的电路多款 用的是摩洛哥的TL494}
  但电流大时 494输出波形很杂 有时候 一边输出 一边不输出 有时候 一直是杂波及时负载恢复后也不能 短时间内 恢复 有时候 甚至是输出端 同时输出导致烧逆变管

求助 哪位做过 494做逆变驱动的并有保护电路的 来图借鉴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一直是利用防反接常管的压降做过流保护的,计算压降在0.1V后保护.没出现过不稳定现象,注意防反接常管后多并联些高频电解就可以了.一般并三只常管控制在60A的电流保护

网友B:
494抗干扰能力比较差 不知你的频率多少

494在很多逆变器里常用
但PCB的布线稍不合理
50HZ 时 就很不稳的
我想你做的是高频的吧
以前我也出现过你这种现象
有时 放上几个小时 又正常了
很是头痛 但后来换TL494CN
正品DIP后 就很正常了

楼主:
谢谢各位,不知各位能否上传一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