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不启动PFC电路的效率做到82%,可是加了UC3854A PFC电路

楼主(2009-04-04):
100W开关电源不启动PFC电路的效率做到82%,可是加了UC3854A做的PFC电路之后,效率为50%什么原因呢?
具体说是这样的:
现在我给电源24V/1A的负载,输入的参数为AC 106V,P=29W.
给PFC电路控制IC UC3854A VCC=19V,可以观察到PFC开始工作,输出电压400V,可是此时的输入功率P=44W,不知何故?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怎么会变化这么大?

测一下发热量看看能量都跑哪里去了...

网友B:
是不是原理图哪里有问题

仔细检查你的电路原理图看看哪里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功率因数呢?

楼主:
0.805 C

网友C:
如果功率因数只有0.8,应该pfc没有工作

3854工作以后,功率因数能达到0.99.给你看一下我做的3.3kW的pfc模块的输入电压电流波

楼主:
很羡慕,努力中,谢谢!

网友C:
看看变压器有没有饱和

楼主:
现在把相关的波形贴出来大家看看!

楼主:
RE:

怎样通过波形,来看出电感是否饱和呢?请赐教!
是否是对高频信号有阻尼是没饱和,没阻尼饱和呢?

网友C:
DC-DC sence电阻 关闭瞬间,4V/0.27 Ω电流很大

楼主:
占空比是很大,不知道怎样来调整呢?

网友C:
我實在看不懂你的波形了,看起來電流根本沒有上升的斜率.

楼主:
是啊!CH1是R-SENSE的波形,是反向的,电流是一个瞬间尖峰.

网友D(2013-05-04):
不知道你的那个搞定没?

网友E:
占空比调节的怎样    不会是占空比调节的不行

网友E:
使用UC3842的电路很多的   应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个人觉得应该的加了芯片后   哪个环节的热效率上去了   导致电源的功率降低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F:
感觉启动PFC功率校正电路后   可能是哪一部分的功率有一部转化为热量   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