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为何我的TL431基准电压不是2.5V?

楼主(2009-04-04):
大家分析一下吧!!我在空载时,输出电压正常,带半载电压却低了好多,测431电压没有2.5V,再把负载加大,这时输出电压又正常了.
你们有见过吗?

网友A:
为何我的TL431基准电压不是2.5V?

帮顶?
是不是没焊接好啊

网友B:
为何我的TL431基准电压不是2.5V?

你的匹配电阻是多少呢 ?

网友C:
限流电阻太大了

TL431可不是电池,没法对外输出电流,而只能拉走多余的电流

楼主:
应该不是没有焊接好,电路都测过了

网友D:
能把图贴上来看一下吗?

楼主:
下面是我的电路图

网友D:
分压从后面引出来,另外误差是允许的

楼主:
这不是误差引起的,我实测时只有2.3v

网友D:
这可能由于限流电路引起的干扰,你去掉三极管试试

楼主:
我将NPN上的取样电阻短路也会,但好一点点

网友B:
去掉看看

去掉 看看吧

楼主:
去掉了,也不行

网友D:
将给431供电的电阻放到电感后面试一试.

网友D:
RE

你也可以把431上的供电电阻去掉,再把光耦上的电阻移到电感后面,根据你的输出电压和光耦的参数调整到合适的阻值.

网友D:
还不行的话,建议把电路图发上来看一下

楼主:
这是我的电路图

楼主:
忘了加图了

网友D:
你的R13太小了点,调整TL431的增益

网友E(2009-05-23):
参考TL431的DATASHEET

其中好象有这么一点:  Ia在1mA~100mA时才能确保Vref为2.5V。
建议在空载,负载,过载下分别测试Ia,用以确定R13,R6。

若按此实验,麻烦楼主将结果反馈至  babycds@163.com  谢谢!

网友F(2016-07-29):
tl431本身不是精确的,楼主调试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