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教bq2057典型电路中的问题

楼主(2009-04-06):
我在应用bq2057的典型电路进行测试时总是出现一些问题,由于刚从事这一块好多问题我自己都解释不了,所以希望各位大虾能多多给与指导呀!现在将锂电池充到了3.68v充电电流非常小了,只有几个毫安,而且三极管Ube的电压为零,基极电阻上的压降也为零,这是不是说明他没导通呀!我记得三极管导通时be间的电压应该是0.6`0.8v的!STAT脚的电压是零!看这些情况又好像是没有电流,真是搞不懂!再次多谢了

网友A:
你的电路或参数不对吧

网友B:
看看你的电路管脚顺须对不对

楼主:
能具体解释一下参数哪不对吗?

网友A:
re:

1,你的充电电流小,可能由于您输入电压太低的原故
2,如果你不用温度保护的话,你可以把那两个电阻取值在510K,因为太的的话,静态电流会大.

楼主:
多谢大侠制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