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R-G9656的参数资料

楼主(2009-04-06):
(无正文)

网友A:
STR-G9656的参数资料

它激式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输200V- 待机状态,B+电源为+14.7V)
其引脚和功能如下:
1        300V电源输入端,内接大功率绝缘栅型场效应管VMOS管的D极
2        过流保护的取样端,内接大功率绝缘栅型场效应管VMOS管的S极
3        接地
4        1)开关电源启动端(大于17V开始启动);
         2)正常工作时的供电端;
         3)过压保护端(大于22.5V保护);
         4)欠压保护端(低于10V保护)
5        1)过流保护输入端;
         2)+B稳压控制输入端;
         3)延迟控制端

楼主:
您那有它的PDF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