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的乘法器

楼主(2009-04-08):
MPY = 125;
OP2 = 125;
result = RESHI;
result = (result<<16)|RESLO;

result=125*125;

这两个编译的效率哪个更加高一点,result=125*125编译器会不会直接把它编译成
MPY = 125;
OP2 = 125;
result = RESHI;
result = (result<<16)|RESLO;
使用硬件乘法器去算这个值。

网友A:
使用硬件乘法器去算要高一点

楼主:
但是如果把IAR的选项中选择使用硬件乘法器,我感觉这两个代码的编译效率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我把它 result=125*125;进行反汇编观察的时候也没有看到什么痕迹,就是得到一个相乘的结果进行一次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