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6ls31发热

楼主(2009-04-08):
(无正文)

网友A:
看看电源地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B:

拉高试试呢?

网友C: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D(2009-09-17):
你好,你的问题找到了没有?我的问题也跟你的一样,26LS31一上电就发热,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E:
你检查一下电路看看是不是又哪里短路了或者虚焊什么的,我在做板子的时候也碰到过这种问题,基本上都是焊的问题

网友C:
同意六楼的说法

网友D:
短路和虑焊都没有,芯片的使能脚我是直接接电源5V和电源电的,不知和这个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应该接一个限流电阻再接使能?

网友C:
一般都要接一个,你接一个试一下

楼主(2010-07-05):
加上使能限流电阻也一样,发热! 是不是这个芯片就是发热的呀

楼主:
我用的编码器也是用26LS31输出的,也发热说明这个元件就是发热的
呵呵
以后可以在上面煮**蛋了
哈哈

网友F:
烧了是不是?

网友G(2013-03-27):
本来就是微热,正常现象

网友H:
芯片发热微热应该正常,但是问题太高就不正常了

网友I(2013-08-21):
靠。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教一下,发热正常吗?估计有五六十度,空载的时候。

网友J:
实在不行  就加散热片   这个方法  应该比较可靠   我是这样理解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