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L494死区调节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4-11):
RE:

通常在13,14,15至4脚加一个1M电阻,与4脚的10K电阻组成100:1分压,得0.05V,死区时间是5%,即占空比45%

楼主:
谢谢linhai2009还请教个问题

调节1M电阻能否调节场管的推动功率,多谢.

网友A:
RE:

死区时间大了功率就小,所以该电阻可以调功率;250的Id是33A,一对管带200W肯定发热,用两对可以300多W.250不适合做12V的JJ.

楼主:
我用了五对怎么还发热?

网友B(2015-03-02):
图确实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