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c2875全桥驱动47N60的MOS发烫严重

楼主(2009-04-11):
uc2875全桥驱动47N60的MOS发烫严重,换K2611和20N50都可以工作正常,怎么回事?请不要怀疑电路和电路板的问题,装20N50带1000W工作正常,波形正常,短路保护正常,为了加大功率,装47N60通电,47N60严重发烫,输出电压不稳,波形占空比从小跳到最大,带不起负载,换回20N50,工作正常,UC2875直接驱动四只MOS管,不知道是驱动能力不够还是47N60不适合做全桥,还是因为工作频率的问题,疑惑哦?????
  还有用SG3525做的硬开关全桥也不能用47N60,也发热严重,用K2611就非常的正常,SG3525加了推挽驱动,应该不是驱动能力不够,疑惑??
   SG3525+8只47N60的交错组合正激带48V40A却能正常工作,疑惑?

网友A:
这几个器件的参数完全一样么

网友B:
加驱动IC看看

楼主:
不可能是驱动能力的问题

3525做的交错正激加了推动,推8只47N60没有问题,可推硬开关4只47N60上电就发烫厉害,推8只K2611也没有问题,推IRFP460也发烫,

网友B:
先看一下栅极波形再说. 你这样类比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