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c3825能开环使吗?

楼主(2009-04-11):
uc3825能开环使吗?最近想用uc3825开环做电焊机,发现输出不加大电解电容,输出带不了载,不接载的时候,输出波形占空比最大,电压60V,加一点载波形就乱跳,无输出了,如果输出加电解,可以带1500W,波形清晰,怎么回事?

网友A:
3825可以开环

3825可以开环
你的情况可能是电流补偿布线等方面的原因,加上负载干扰加大或电流补偿要调整
3825用好了是极其稳定的,何况开环

网友B:
可以开环使用

楼主:
哦,知道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