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L494能不能够直接驱动mos管?

楼主(2009-04-12):
TL494能不能够直接驱动mos管?

网友A:
由于494OC或OE输出,直接驱动FET高频工作有问题

楼主:
为什么oc输出或者oe输出时

楼主:
直接驱动高频有问题?

网友B:
用C,GS建立电压困难;用E,GS放电困难.

楼主:
哦,这样啊

网友A:
……

问一下5楼的:如果用变压器的话用什么样的磁芯,还有怎样计算匝数和电感量?

网友C(2015-08-08):
请问楼上问题解决了吗,正在做TL494驱动MOS的仿真,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