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C3825过流保护怎么设计

楼主(2009-04-12):
UC3825做DC-DC 过流保护怎么设计

网友A:
UC3825过流保护怎么设计

限流最好采用外接限流电路,3825的9脚一般用做过流过压的关断回路,在需要关断的情况下,只要在9脚输入高于1V电平即封锁所有输出.

网友B:
RE:

限流最好采用外接限流电路,3825的9脚一般用做过流过压的关断回路,在需要关断的情况下,只要在9脚输入高于1V电平即封锁所有输出.

网友C(2013-12-12):
芯片本身包含的电流保护脚- ILIM/SD (a current limit comparator with a 1V threshold)

   在datasheet: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uc3825.pdf  第八页的Design Example可以看到,芯片是通过探测变压器初级的sense电阻上的电压来做电流保护的。

网友D:
一般   这一类的芯片   内部都是有过流保护的    版主  精神可嘉

网友E(2015-02-25):
跟楼上各位学习啦,,很不错的讨论话题的。

网友F(2015-04-13):
引用 网友C:
芯片本身包含的电流保护脚- ILIM/SD (a current limit comparator with a 1V threshold)

   在datasheet ...

大侠帮我看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extra=#pid5356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