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W高效BUCK电路TL431加晶体管(经典)!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4-18):
可能有这样的缺点:

1> 充放电时间常数为 (4.7K/hfe1)//4.7K//2.2K*0.1u, 近似等于0.1u*4.7K/hfe1.可见放大倍数直接影响振荡频率.hfe1为MPSA20的直流放大系数.
2> hfe1太大,电容充电太快,储能电感中电流还不能使输出达到5V,使电源负载能力变差.
3> 如果负载太重,一个饱和周期之内不能把输出提高到5V,TL431始终截止,充电回路可能达到稳态值(不起振),TIP115稳定于放大区,功耗很大.电路不安全.

网友A:
还有

TIP115是工作在饱和与截至状态的,正反馈是由TL431、4.7K、10完成的.一开始与TL431相连的4.7K的电流一小部分流入TL431,一部分流入MPSA20基极导致E点充电和TIP115的导通,导通后TIP115的C极有了电压,与10相连的4.7K与10分压使TL431阳极电压升高,也就是控制极D点电压相对阳极电压差减小,从而导致流入TL431阴极的电流减小,B点电压升高,MPSA20导通加深,从TIP115拉出电流加大,TIP115进一步导通,至此形成正反馈,进一步TIP115进入饱和.在饱和时TIP115的C极到最高值相当于Vin,10上分压也达到最大,TL431基本截至.随着0.1u充电到一定程度,MPSA20的BE结压差减小,集电极电流减小,当此电流减小至不能维持TIP115的饱和时,TIP115的C极电压开始下降,10上分压开始减小,TL431开始增加电流,使MPSA20的BE结压差进一步减小,如此正反馈导致TIP115快速截至.截至期间0.1u对2.2K放电.放电至MPSA20重新导通后,下一轮振荡开始.稳压原理就不用讲了.不是搞电源的,欢迎拍砖,MSN ZHANGBEIZHAN@HOTMAIL.COM

网友B(2011-10-21):
樓主爲什麽不上傳在看的這份文檔呢???

网友C:
技术力量,决定上层建筑
置顶
TIP115是工作在饱和与截至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