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L494不用场管可以做逆变器吗?因为我没有场管!

楼主(2009-04-18):
(无正文)

网友A:
RE:

TL494只能驱动场管,不能直接驱动逆变器变压器的,它的峰值电流只有400MA.

楼主:
可以的

可以驱动的,TL494驱动达林顿管就没问题的,还有可以先驱动三极管然后再驱动一驱动变压器然后你再去驱动开关管,在这些方案中一定要在TL494的两个开关管加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