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C3875的6脚SS与5脚CS之间的关系

楼主(2009-04-18):
熟悉UC3875的朋友都知道6脚是软启动脚,当正常工作后此脚电压为4.8V,5脚为过流保护脚,当5脚电压大于2.5V时,UC3875关闭四个输出
我做过实验,当把6脚软启动脚的电位将为低电位后,8 9 13 14四个脚的输出波形还是不变,但是主回路却不工作,此时也进入保护模式.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何驱动波形都有了,主回路却不工作呢?难道说此时的UC3875没有正常工作吗?是处在“睡眠”状态吗?请熟悉UC3875的朋友一起来探讨 ^_^

网友A:
RE

UC3875是移相式控制芯片,虽然驱动有输出,但上下两个驱动是完全反相的而且对角的两个驱动也是完全反相的,也就是变压器占空比为零,所以只有驱动型号而主电路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