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Q24105和BQ24115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4-19):
准备做电池充电用,两个芯片同一个规格书.一个是Stand-Alone,一个是system-controlled,字面意思知道,但不清楚使用的区别.

网友A(2014-05-14):
Stand-Alone应该是自带电源管理了,system-controlled应该是留有接口可以和MCU通讯了,我找到的手册上看到的两者都是Stand-Alone呀

网友A:
@mmuuss586虽然过去好久的帖子了,请教下这个是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