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7842

楼主(2009-04-19):
要实现每10ms定时采集一个数据。ads7842与单片机怎么连接最好,外围电路怎么做干扰最小?程序上呢?

网友A:
去下面的網站看看吧

http://focus.ti.com.cn/cn/docs/prod/folders/print/ads7842.html?DCMP=CN_HPA_BSE&HQS=DC-489

网友B:
Re:

ADS7842与单片机的连接可以参考datasheet里关于ADS7842pin脚定义和描述,外围电路应注意:
1.电源分开,模拟和数字电源线分开隔离;
2.基准精度要尽可能的高,稳定性要好;
3.满足datasheet上关于AD的环境设置;
4.采样信号链路避免大电流、高频率信号的干扰,此类信号线尽量避免和采样信号线在一块。
等等

网友C:
可以用SPI来做吗

网友D(2009-09-16):
恩,可以用SPI

网友E:
在程序上,适当的地方尽量采用汇编要实现精确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