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口线一个带中断,能实现什么接口

楼主(2009-04-20):
两块149的板子,之前没有规划,现在只剩下两个IO口,只有一个带中断,需要实现通讯(定时器资源也没有啦)。
之前想过模拟IIC,都加了上拉电阻。但是由于只有一个带中断,所以把模拟IIC的例程改了一下,但是发现通讯不是很可靠。
各位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呀。
先谢过啦!

网友A:
改为SCL使用中断的引脚,然后在中断中查询SDA,看看效果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