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觉得,TI哪种芯片比较好

楼主(2009-04-23):
做个小调查:
诸位觉得,TI哪种芯片比较好。
1、DSP(6000,5000,达芬奇,OMAP。。。。)
2、MCU(2812,MP430.....)
3、数据采集 (ADC DAC...)
4、接口逻辑 (USB接口,CAN接口,3V转5V这类....)
5、电源芯片

网友A:
要看什么应用啊?

网友B:
要横向比较

1、DSP是老大,占到50%以上的份额,曾经的4大,竞争对手ADI还存在,FREESCALE局限在小行业里面,还有一个被买来卖去的。行业受到arm的竞争,似乎蛋糕越来越小,所以,虽然份额变大,总额似乎慢慢在下降。
2、模拟产品,TI还是老大,不过份额不过15%以内。问题是这个行业高端的有凌特、NS之类利润率比ti还高,产品线全面ST之类也不必它差,低端的台湾和大陆的pintopin兼容也影响了低端市场。所以,虽然是老大,但竞争很激烈,不过这个行业大,所以ti的重点还是这里。
3、模拟里面的ADCDAC之类,ti也能牛,不过高速的老大是ADI和NS之类,视频的也不如NXP专业,所以这个行业ti竞争压力也不小。
4、接口逻辑,曾经的老大,不过面包越来越小,再大的份额也没有用了,况且技术门槛不高导致替代产品出现,因此利润上面低不少。
5、MCU,430比较有特点,但就竞争优势而言,相比于TI其他的产品,这个简直太弱了。

其实ti还有两个很牛的东西
1、DLP,这个可是很牛的,除了ti没人做的了,投影仪除了日本的lcd以外基本都采用ti的DLP方案,觉得的老大。
2、图形计算器,90年代的ti如同现在的国企,大而全,一直是全球top500里面的,不过利润很低,后来卖了不少其他不挣钱的行业,比如dram成就现在的micron,PC给了acer,等等。为啥,因为这些行业的毛利低于50%,ti的半导体多少不过50%多点,intel也不过高峰60%。在看看ti的计算器多牛,70%的利润率~不得不佩服。
TI还有一个第一,那就是ASIC,巨牛无比的SUNsparc处理器就是ti代工的,为啥,因为ti的工艺很先进,不过现在ti也烧不起了,还有就是nokia的手机CPU,2G时代的nokia几乎就一家基带处理器供应商就是TI,不过3g上面因为专利的问题高不过qualcomm,现在也江河日下,只能在ap上面较真了。

网友C:
我用TI的AD感觉不错

网友D:
大厂的东西,品质还是有保证的

主要还是看应用和熟悉程度,还有价格等因素了

楼主:
感谢3楼

精辟到这样真的很不容易,看来你非常了解TI的产品线

网友E:
3楼的很牛啊

网友E:
现在发现TI的DSP,非常好用,很皮实

网友F:
问楼上

DSP能用皮实来形容吗??你说的是哪款芯片啊?TI的电源芯片倒是比较皮实冗余比较高,DSP芯片你上个5V电压就什么都没了

网友E:
使我们这边的一个方言,皮实就是只很结识不容易坏的意思

网友G:
我用的2812开发板,用了一年了还没有坏过

网友H:
回3楼

1. TI还是接口逻辑的老大吧. 有客户用ST, 发现有质量问题, 换上TI就没事了
2. 掌上计算机TI真的不错. 金融分析师考试全部都是用TI的BA II plus
3. TI以前有做PLC的, 好像卖了给西门子
4. TI的电源芯片不错吧?
5. 手机应用芯片OMAP系列不错, 不过一堆欧洲厂最近合併了, 现在ST-NXP-Ericsion及Infineon比之前强多了, TI现在不太好受了. 现在祗有Qualcomm独大, 而Freescale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了.

网友F:
顶楼上

牛人真多,学习了。
不过听说TI以前还做过类似FPGA,CPLD的芯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I:
电源芯片也不错

网友G:
恩,电源芯片挺好用的

网友B:
回14楼

好多ti的东西俺也没有用过,只不过之前看了一本《基业长青》,对比TI和HP的,呵呵,TI是反面例子。
90年代的时候TI不怎么专业~似乎没有什么他不做的

网友C:
各有所长 不过ti在低功耗方面做得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