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视频图像处理用DM642好那还是用6437好呢?

楼主(2009-04-23):
做视频图象处理用的,是642好用还是6437好用?
那个效果会好一些?二者个有什么优劣?
那位大侠给帮个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似乎后一个出来就是为了替代642的

642出来很多年了,6437新出的,换成64+的核心,其他的没有比较多。

网友B:
re

1、如果不要求多路视频输入,还是6437好,因为6437只能有一路视频输入,而642最多可以6路,一般用4路视频输入。

2、如果视频输出仅仅做到一般的PAL或NTSC还是6437好,因为芯片内部已经有D/A,但如果要做到1280X1024@60fps,那么还是642好,因为6437只能做到44fps,这是视频port决定 的。

3、6437比起642来,增加了视频的前端和后端,很多功能很方便,另外,6437是32bit的DDR2 333MHz的存贮器接口,比起642的64bit的SDRAM来,数据吞吐量大,并且更容易布线,因为6437的DDR2接口是专用,它另外还有专们的flash接口,而642是一个EMIF,低速和SDRAM间要加缓冲。

4、6437的VLYNQ接口可以很方便的与FPGA接口,有400Mbit/s的传输能力。可以很容易的与USB或1394等芯片接口。

5、从TI的布局上看,TI的意图是用dm355,dm357,dm365,dm6467...等芯片占领传统的视频编解码市场,而用6437占领智能视频分析及工业机器视频方面,在软件上TI对6437提供了一个用于机器视觉的库。

6、从成本上考虑,目前642零售是170元,而6437是220元多点,不过,如果产品量产,TI的芯片不要看零售价格,也不要看它的美元报价,批量价格是可以协商的,不怕成本高,就怕你没量。

7、还有其他很多,不一一细说。

网友C:
今天又学习点

楼主:
谢谢

谢谢大家!
如果做视频跟踪方面的,想用FPGA+DSP来处理,看来选用6437较好一些了。
是这样的吗?

网友D:
3楼写的好详细啊,学习了

网友E:
不错,今天学了很多啊

网友F(2011-09-23):
用642的多一些,这要看你习惯什么

网友F:
我们做图像处理时用的是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