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在硬件里的程序可以调出来?要不怎么**

楼主(2009-04-24):
很奇怪,为什么DSP的JTAG很少有自制的,至少我没有见过。

网友A:
主要使用量少

网友B:
自制DSP JTAG 是什么东西?

网友C:
我也没见过

网友D:
那个需要原厂开放协议给你才能做

不是谁想做都可以的

当然,如果很牛,直接买一个过来**也能用

网友B:


网友E:
主要还是版权问题

至于自制硬件也可以做到510并口的,现在主要是协议芯片难买

网友F(2013-10-13):
烧录器貌似有点贵。。。。

网友G:
**难啊。我也想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