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cs3.3之后打开错误,无法初始化,急求解决方法

楼主(2009-04-26):
大家好,小弟安装CCS3.3之后,然后点击CCStudio3.3打开之后,出现了下列信息:

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I/O Port = 540

Board Name: EVM-DM6437
Cpu Name: cpu_0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initialize the emulator again.
Ignore:                Ignore the initialization error and start
                potentially without target debugging access.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意思是无法初始化,也无法与电脑里的开发环境连接,

我对这个I/O端口540无法理解,安装文档里面也没有出现关于I/O的解决方法?

求解决方案,不甚感激!

网友A:
不会啊,3.3没什么要设置的啊,前两天刚安装了

网友B:
可能是你的驱动文件没有设置好吧

楼主:
那我是怎么回事呢?

回2楼,那我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回3楼,我按照文档里面设置的啊

网友C:
仿真器错误

貌似仿真器连接不上,建议楼主联系仿真器生产厂家。

网友D:
个人愚见

  1 重新安装CCS3.3,在安装时请关闭杀毒软件,操作系统最好是WINXP。
  2 更换仿真器,一些比较老的仿真器与CCS3.3不兼容。

网友A: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跟销售商联系一下吧,他们应该能解决

网友E:
用的是哪款仿真器

网友F:
可能是你硬件的问题

网友G:
好像没有找到设备

网友H(2009-06-02):
对没有设备

对没有设备

网友I:
RE

CCStudio 3.3 setup没有配置对;
你配置一个simulator,然后启动CCS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配置成你使用的DSP系列,随便选择一个能够启动CCS就行,在CCS建立项目时再去选择你所用的DSP系列。

网友J:
连接仿真器失败

你选择忽略可以进入CCS3.3,我也碰到过,老是连不上仿真器.

网友B(2009-07-02):
还没解决问题吗?

网友A:
LZ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