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12片上FLASH的使用

楼主(2009-05-02):
2812的片上FLASH资源比较丰富,除了用于程序空间,用于存储程序外,是不是还可以用于存储数据?!
我想在片上的FLASH存储一个较大的数据表格,并能够直接对FLASH进行读写操作,该如何设置和进行?

网友A:
仔细看一下说明书

如果说明书上有对flash的操作函数一般就可以存储用户的flash没有的话你就要外扩

楼主:
能通过改cmd来实现吗?

网友B:
应该可以,flash有很多段,你可以自己定义

网友C:
。。。

你的意思是在运行程序的时候使用程序把某些有用的数据放到FLASH中保存,或修改FLASH??

对于FLAHS操作必须使用TI提供的FLASH API函数,如下:

http://focus.ti.com/docs/toolsw/folders/print/sprc125.html

但是2812的FLASH最少可以擦写100次一般可以擦写1000次,写写就坏了

网友B:
才能写1000次,有点少了

楼主:
是数据在Flash上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