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5制作的DC-DC电源

楼主(2009-05-05):
最近我制作了一个电源,控制芯片是UC3845,输入电压范围是19VDC-40VDC,输出电压为12VDC/600MA,磁心使用的是EE20,材质是PC40,电路频率是70KHZ,但带负载功率始终达不到设计要求,在25VDC以上还可以满足,一旦低于25VDC,输出电压也跟着降低.
注:占空比已经拉倒最大,磁心间隙已经试过均无明显成效
初级0.28线绕62T,次级0.28双线绕制40T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re

匝数太多,匝比过大,线径偏小,建议改为:初级26T,0.41mm的线,次级22T,0.51mm的线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因为我的24VDC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所致,更换电源后正常,只是效率低仅>60%

网友B(2010-10-17):
自己做的电源,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