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C3843做的适配器,在老化的时候有烧VCC整流二极管现象

楼主(2009-05-05):
用UC3843做的适配器,在老化的时候有烧VCC整流二极管现象,有的特别严重,PCB烧了一个洞,是怎么回事?做了300片,有4PCS坏的

网友A:
是不是电路板有残品

楼主:
回复2楼的:不应当是电路板的问题,我们检查过了

网友B:
RE

用的是什么品牌啊?
通常会是外围电路配合问题

楼主:
UC3843S,老兄说‘外围电路配合问题’,有没有量产过的,成熟的

网友C:
那些稳定的能不能正常的工作 ?

网友B:
38系列属比较老的PWM IC 市场接受度比较高

网友B:
你看一下变压器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检查过了,变压器没有问题

楼主:
准备把电阻改到二极管后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