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0Z70应用的好奇怪

楼主(2009-05-12):
BQ20Z70+BQ29330 参数配置写进去了,
Operation Cfg A
Operation Cfg B
都配置好了, 默认情况下CHG DSG FET 都是关闭的, 按FETControl(0x46)打开CHG/DSG 两个FET,
结果我充了下电后, 做过流测试, 过流保护了.PF STATUS显示 SOCD标志位.
结果等了半天一直不见恢复, 郁闷的要命.

然后写OX46 想强制打开, 结果发现命令写不进去, 其它所有的命令都写不进去了.

DATASHEET里面有个A.1.2.10 Permanent Fail Clear(PFkey),
This 2 step command needs to be written to ManufacturerAccess in following order: 1st word of the PFKey
followed by the 2nd word of the PFKey. The default 1st word is 0x2673 and the default 2nd word is
0x1712.
It instructs the bq20z70 to clear the PFStatus, clear the [PF] flag, reset the SAFE pin and unlock the data
flash for writes.
This command is only available when the bq20z70 is in Unsealed or Full Access mode.
Related Variables:
· DF:PF Status:Device Status Data(96):PF Flags 1(0)
· DF:PF Status:Device Status Data(96):PF Flags 2(28)
· SBS:PFStatus(0x46)
· SBS:SafetyStatus(0x51)[PF]
· SBS:PFKey(0x62)

用PRO 也写不进, 请问是怎么回事情啊,

我用BQ20Z70 用的一点都不习惯.

网友A:
……

你可以在ManufactureAccess中輸入2673後,再輸入1712應OK

楼主:
谢谢2楼的

BQ20Z70+BQ29330在应用上还是比较模糊, 第一次写数据的时候一定要在Manufacturer Access : 那写入0021 ,0021是打开动态跟踪技术.  不写的话像做过流保护就不会恢复.

复位命名是在: SBS 那的 Write 2 word Command:里写 2713 1712. 当然在Manufacturer Access里分别写2713 1712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弄不明白的是写这些东西不给地址BQ20Z70也能自动识别到指定位置那,

Long兄告诉还要写个0041 我不知道是什么命令. 不知道有何作用.

对于BQ20Z70的理解, 安全保护方面在DATAFLASH 里 1st Level Safety的安全参数设置好了, 保护是可以正常恢复的.
假如电池包安全状态超过1st Level Safety ,而通过2nd Level Safety 设定的值保护, 保护是不可恢复的, 需要用REST命令进行恢复.
我是这样理解的, 这也是以前做试验的时候由于2nd 的SOC DSG值没设置好才老是过流保护后不恢复. 在世平的AFE帮助下解决了.

*****************
现在遇到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1st 里AFE的保护参数设置好, 我做短路保护通不过.   BQ29330的短路保护反应时间好象太长, 反应不过来.
SCD 都设置成了22了, 也就是122uS 15A的短路电流条件下就保护. 这已经很低了, 默认值是77, 427uS 27.5A保护.

初始板, 写入参数, 写2673 1712命令,  再写0021 (不写0041) 短路就烧MOS, 假如(加个保险管)就烧保险管, BQ29330也坏了, 不出2.5V

初始板, 写入参数, 写2673 1712命令, 写0041  再写0021 好象有点改善, 但最后还是烧了.

我发了封E文信同TI的技术员联系了下, 对方告诉我, 对于过流和短路保护, 是AFE 单独进行安全保护的, BQ29330的电流取样线路不能有延迟, 尽可能的靠近SRN 电阻. 线尽量窄和短, 同时FET MOS 选用功率大的MOS.

我用的是TI公司的DEMO板, PCB线路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FET MOS 都选用的是6毫欧, 40A的N-MOS了. 可能还是那个参数设置有问题.  不知道是那里, 或者是不是还要写个什么指令进去才能正常.

请大家再次帮助下.谢谢.......

请问我的BQ20Z70 +BQ29330 怎么设置的参数过流保护可以, 但是短路保护不行.

网友B:
RE

AFE配置参数没写好,你根据取样电阻写合适的值就好了,不知你的MOS是一短路就烧,还是短路后过一会才烧,MOS还会发出象继电器一样的声音.

网友A:
5楼说的很好

楼主:
回复5楼

初始板, 写入参数, 写2673 1712命令, 写0041  再写0021 按这个配置步骤保护板才会处于正常状态.

但是我在AFE SCD 设置 44短路保护参数的时候短路10次都是正常的.

但SCD 设置67 短路3次, 在第3次, DSG FET 就处于保护又不保护那种状态, MOS管发烫.恩, MOS管还会像继电器那样叫.

不知道是干扰还是片子不稳定.

楼主:
还有时间也是不对

我在current recovery time 设置是8 sec.理论上说8秒的恢复时间.

可是我在过流保护观察要 22秒才会恢复.
而短路保护下3秒就恢复了.

单次短路保护正常, 现在接上短路线不放, DSG FET MOS管烧了, BQ29330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