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C3895

楼主(2009-05-12):
大家好,最近在调UCC3895,但基本的波形都调不出来,郁闷ing,具体是这样:
   我给20脚EAP一个反馈电压信号,1脚一个基准参考电压,其他都是按datesheet资料上的电路搭的,只不过12脚CS没有输入一个反馈电流.结果四个输出均无输出,且2脚EOUT电压为0V,12脚CS电压为13.3V(我估计问题出在这,但我怎样才能把这个脚的电压降到2.5V以下呢?),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RE

UCC3895的CS脚加到12V,你可以换片子了,去把DATASHEET的各引脚限值好好看看,CS是不允许超过Vref+0.3的,很多脚都有限制,包括EA.你的EAO是0的话肯定没驱动了至少要高于三角波的0.8V偏置.

网友B:
怎么会那么高的电压把那部分的电路贴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知道CS脚的电压有问题,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降下来,请指点一下,好吗

网友D:
你的电源频率是多少? 问题解决没有呢?

网友A:
怎么样了?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