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flash被锁定了怎么解决?

楼主(2009-05-12):
f2812flash被锁定了怎么解决?
f2812flash是不是掉电后还能给dsp烧程序?

网友A:
re

F2812FLash上锁后如果忘记密码是很难解锁的,所以烧写时千万别改变原始密码(原始密码一般全为FFFF),除非自己设计的程序确定不需要再修改为防止别人更改,可以设锁保护DSP交流网  DSP学习第一论坛 DSP技术应用与推广平台 DSP开发服务平台 ; d* O* O% k0 A
掉电后事不能给DSP烧程序的,因为程序写入过程是需要上电才行,掉电后不能写

网友B:
掉电以后也不能写

楼主:
有什么办法解锁码?

网友C:
没有任何办法

换芯片吧

网友D:
问题那么严重 看来以后做实验不能随便加密

网友A:
没有其他办法了,芯片费了

楼主:
郁闷,这么快就报废了一个芯片,以后要小心的用了

网友E:
谢谢楼住 让我们以后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