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2843+过热关断电路

楼主(2009-05-12):
各位DX,有没有谁知道怎样在UC2843的外围电路上加上一个过热关断电路,体积最多允许一个UC2843(SO-8)的位置!
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百度以下 好像没有现成的

网友B:
……

不知道你是要检测什么东东的温度……
直接在7脚VCC处加一个可恢复的温度开关,可靠且不占位置.

网友C:
同意3楼的看法 加一个自恢复电阻

楼主:
主要是检测外壳温度,实现过热保护.

温度开关我也想到过,但是可靠性不知怎样.要求工作温度范围(外壳)是-50度到+125度.

网友B:
可以1脚接光耦反馈,二脚做过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