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F2812进行SPI通信

楼主(2009-05-15):
最近做了两块F2812进行SPI通信的实验,开始通信都挺正常,但是时间长了,给其一个干扰,就会出错,比如本来发送0xAAAA,收到的却是0x5555,很明显是移位错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运行期间使得数据传输纠正呢?

网友A:
可以在你的通信协议里面加个校验

网友B:
软件上加以效验,硬件上加个上拉电阻看看

网友C:
自己编个协议

自己想个协议,如数据发送2遍,两遍都一样才认为正确,否则要求重发

网友D:
自己写一个协议 或者从硬件上减小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E:

校验只是对数据正确与否进行判断,但是数据传输本身的纠正没有作用,最多只是将错误数据剔除,或者说增加移位个数判断,将错误数据恢复成原来的数据,这只是权宜之计,有没有可以从根上解决的办法?

楼主:
自己写个协议貌似有点麻烦吧

网友A:
是麻烦了些,不过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