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ADC和视频decoder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5-15):
从ti的642做到6446到现在,一直以为视频decoder就是AD,encoder就是DA,比如5150和5146ti网站上叫video decoder,7104之类叫做encoder(nxp网站)。
昨天查了个TVP7002有点糊涂了~
TI网站上面叫视频ADC,大致看了下资料,似乎和5146没啥大的差别,而且内部ADC的采样率能到165MHz,5146不过才30MHz,价格两个却差不多。输入基本都是CVBS,VGA.S-VIDEO,输出基本的656和16bit接口也都支持~

谁能告诉我答案~

网友A:
decoder和encoder更贴切于原本含义,当然内中都有ADC和DAC。

楼主:
回楼上

具体的区别呢?

为什么前一个还便宜~
ti网站上面明白的把这两个器件分为两类
看看这个链接:

http://focus.ti.com/paramsearch/docs/parametricsearch.tsp?&showAllResults=true&totalCount=59&showAllResultStatus=true&familyId=371&uiTemplateId=GEN_PARAM_T&techFamId=null§ionId=null&tabId=null&appId=null&viewDeviceCallingPage=null&totalCount=59&showAdditionalParameters=no&lc=2000073&lc=2000074&lc=2000157&lc=2000947&lc=2000084&lc=2000092&lc=2000125&compare=yes&download=yes&sort=yes&customize=yes¶mResults=yes¶mCriteria=yes&familyTree=yes&military=no&baSystem=yes¶mTable=no&sortOption=PA_SUB_FAMILY_NAME&sortMode=ASC&searchPaths=1000371&pageId=undefined&templateId=0&navigationId=0&family=analog¶mTable=no&military=no&ul=TC237&ul=AFE5801&ul=AFE5804&ul=AFE5805&ul=AFE5851&ul=VSP2254&ul=VSP2590&ul=VSP3010&ul=VSP3100&ul=VSP3210&&uiTemplateId=GEN_PARAM_T&techFamId=null§ionId=null&tabId=null&appId=null&viewDeviceCallingPage=null#rt

楼主:
这几天学习的一点总结(decoder和视频ADC的异同点)

相同点,模拟视频信号改为数字视频信号,模拟信号包括CVBS/RGB/S-VIDEO等等,数字信号包括常见的BT656、601以及1120这类接口

区别:
1.decoder支持PAL、NTSC、SECAM三种格式的电视信号,可以这么理解,decoder所要做的不只是把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同时还要decode这几类信号,这也是猜想的decoder起名的原因之所在吧~
对于视频ADC而言,因为单纯做的是AD的工作,所以没有办法外接三种格式的电视信号,从TI的应用文档也可以看出,这一类芯片的应用都在投影仪,hdtv之类,和三种格式基本没有关系。
2.视频预处理功能,decoder内部包括luma processing 以及chroma processing等等功能,外接模拟视频信号的时候,比如外接摄像头,可以根据外界环境做一些视频预处理,这单纯的视频ADC没有这些功能。
以上两点是我现在的理解,对不对不敢保证,等我用过7002再来总结

因为decoder内部包含上面两个处理模块,虽然不清楚芯片内部成本如何计算,5146虽然只有30M的adc,而7002内部165M的adc,加上上述两个模块,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二者的价格都是4个usd左右了~

网友B:
长见识拉

网友C:
不错 应该申请加精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