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系列的PWM能够同时输出几种频率

楼主(2009-05-16):
PWM, ic, ip, pi, spi
知道的请说下。
我用过Microchip的dsPIC,它可以同时输出2种频率。

网友A:
应该可以输出的频率和脉宽可调下面是他的介绍

28系列的DSP有大量的复杂的外围电路,它们都是工作在较高的时钟频率里。通常它们输出低压的模拟信号,通过AD转换器(ADC)与DSP相连。这份应用报告作为系统级的硬件设计,选型和画PCB板的指导,从而设计者避免那些耗费时间和重大代价的硬件设计错误。包括时钟生成,JTAG, 电源,接到ADC的有特殊目的模拟输入的外围器件接口。通用母的的输出输出连接(GPIO),测试和调试,电磁兼容(EMI)和电磁干扰相关等等,都会有提到。每一部分都会说明信号的走向和LAYOUT的问题。

图1为C2000为基础的数字查询系统,正常情况下,它是从AC输出的电网中取电,然而,在一些的应用中也会从电池供电。这个数字信号控制器(DSC)的周围是电源管理电路。
复位/时钟电路,信号调理电路(主要是通过运放输入的模拟信号)。用脉宽调制的方式(PWM)去控制输出的驱动电路,用户接口,还有串口和外部存储器,以及其他通过XINTF的并口设备或者通过交互集成电路(I2C)的串行FLASH和其他所支持电路上的信号收发设备。
外部接口只在F2812和F2833X的设备上可用。
信号和接口的数量取决于外设。
F28系列的外围设备包含了板上的各种各样的外围模块,这些外围模块节省了额外的外围接口,以及可以让系统更灵活地去满足各种不同的应用要求。在保证可靠性最优的前提下 ,设计一个硬件系统去运用这些外围器件和DSC去达到一个最高的性能,是很有挑战性的。
除了一个工作频率达到150MHZ的CPU,板上有很多工作在不同频率的接口功能模块。
如果在原理图和LAYOUT设计的工作中没有处理好各种工作在10MHz以上的信号,就会引发信号的完整性问题。还有,低电压模拟信号也在一块板上。EMI/EMC和电气噪声问题也必须在最初的设计中考虑到。所有的设计都必须调试良好。

处理不同的硬件建立模块
以下的部分主要讨论如何在整个设计中建立各种模块。
时钟电路
F28X设备提供两个时候发生方式的选择。用一个晶振或者在XCLKIN脚中提供一个外部时钟。这个基本的输入时钟,是用一个内部晶振器来建立,它工作在20MHz到35MHz的频率范围。

通常,最高的可以工作的时钟频率都会被选择到最大的执行频率。然而,由于其他如功率损耗是根据CPU时钟频率成线性的比例关系。其他的信息包括电流和功率损耗图,看F28XX系列的电气规格,。

内部晶振和外部晶振。
首先应该考虑的时候发生电路是是否用芯片上的晶振或者接外部的时钟资源。来自外部的晶振或者其他系统中的资源。
晶振和谐振器作为时钟资源
   X1和X2脚用来接晶振或者谐振器,X1脚接在数字电源VDD上,X2脚接在内部振荡器输出。这个晶振连在X1和X2脚上。如果X2脚没有用到,他就必须空着,F281X系列有一个X1和XCLKIN的公共信号脚。
   下图显示一个 用内部晶振的外部电路和连接器,还有一个由C1和C2组成的晶振负载电容Cload。外部时钟模式控制输入是否使能。当内部震荡使用时,选择时钟模式使能内部振荡器。

选择外部振荡器,首先应该考虑频率,稳定性寿命,电压敏感度,上升和下降时间,占空比和信号电平邓问题。在一些应用中还必须考虑时钟抖动的问题。考虑到只有F28系列的外设可接受的外部时钟信号的幅值(1.8V/1.9V)或者3.3V。 F281X系列时钟信号必须在0和VDD之间。

把F28系列的连接方式在下图中显示,以电平为基础,如图所示将X1或者XCLKIN接地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他们开路,CLKOUT的频率会不正确,以及DSC会工作不正常。

输入时钟丢失,limp模式,如果输入时钟,OSCLK被去除或者丢失,PLL仍会工作LIMP模式, LIMP模式的时钟仍然对CPU或者其他外设提供一个1MHZ到 5MHZ的时钟。LIMP模式不是通过上电初始化来定义,而是在输入时钟存在后才开始。在PLL旁路模式,如果输入时钟被去掉或者不存在,从PLL来的LIMP模式的时钟会自动提醒CPU。随着输入时钟的不工作,看门狗计数器停止进行运算并且在LIMP模式中不会变化。在这些情况下,可以设置一个应用固件去检测输入时钟的错误,以及初始化一个系统需要的关断程序。

XCLKOUT
输出时钟信号源于SYSCLKOUT,在XCLOUT中可以作为一个通用的时钟源,作为外部等待状态的发生器。它还可以提供一个测试点,从而可以检测CPU的时钟频率和保证PLL的正常工作。复位使,XCLKOUT=SYSCLKOUT/4;不过它可以设置成1/2的SYSCLKOUT。

XCLKOUT在复位启动时被激活。在RESET信号是低电平的时候,XCLKOUT必须回到到SYSCLKOUT/4使用该信号可以检测到在调试的过程中设备是否处在正确的时钟频率中。XCLKOUT没有内部的上拉或者下拉。该脚的驱动电流是8毫安。如果XCLKOUT没有被使用。它将会通过在XINTF设置寄存器中XINTCNF20,将CLKOFF位设定位1关掉.这是一个在CMOS设备中的输出脚即使不用时也不能接到地上

网友B:
频率在一个范围内是可以调的

网友C:
你用的具体那一款?

楼主:

to 3楼:频率可以同时输出几种?
to 2楼:想用f2808。

网友D:
6种

2808有12条PWM输出,共6对,由于时间周期基准只有6个,所以可以输出6种不同频率的信号,但是每种频率可以有个各不同的占空比

网友E:
F28系列的好像同能同时输出几种不同频率的PWM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