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制作简单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9-05-18):
设计一个1A 5V 电源
  电路如下,没有挂接变压器和高压时,feedback  3引脚如何接?   很多电路时接RC电路,我接上时没有波形
  当将其接地时,E端才有波形,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我将feedbackvol 引脚接12v,大于运放的反相端,但输出波形并没有改变,说明反馈不起作用,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支招,另外这个电路的可行性多大?我不懂,好多元件参数都是自己随便弄的,不行的话如何改进?谢谢各位!
  电源是要求500ma 最大的, 我按照1A设计,如果可以用分立元件搭的话 如何搭,先谢谢各位!

网友A:
RE

如果跳开内部的误差放大器,直接塞个信号进入PIN3 那么外部也应该有个误差放大器,计算的与用内部误差放大器无异

网友B:
你的反馈这样不好,且振荡电阻太小了,5K以上

网友A:
搂主的调试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