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AD采样

楼主(2009-05-19):
问两个问题,我现在需要把电压信号经AD转换后输出,怎样让AD转换后的信号用图形显示出来呢?希望高手给点编程的例子,谢谢了!!

网友A:
。。。

在CCS中就有这个功能,CCS-->VIEW-->GRAPH至于详细怎么用你可以看CCS中的说明

网友B:
RE

CCS提供显示时频图(Time/Frequency)

   运算结果也可以通过CCS提供的图形功能经过一定处理显示出来,CCS提供的图形显示包括时频分析、星座图、眼图和图像显示.如表2-3所示.用户准备好需要显示的数据后,选择命令View→Graph,设置相应的参数,即可按所选图形类型显示数据.

   各种图形显示所采用的工作原理基本相同,即采用双缓冲区(采集缓冲区和显示缓冲区)分别存储和显示图形.采集缓冲区存在于实际或仿真目标板,包含用户需要显示的数据区.显示缓冲区存在于主机内存中,内容为采集缓冲区的拷贝.用户定义好显示参数后,CCS从采集缓冲区中读取规定长度的数据进行显示. 显示缓冲区尺寸可以和采集缓冲区的不同,如果用户允许左移数据显示(Left-Shifted Data Display),则采样数据从显示区的右端向左端循环显示.”左移数据显示”特性对显示串行数据特别有用.

   CCS提供的图形显示类型共有9种,每种显示所需的设置参数各不相同.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例时频图单曲线显示设置方法.其它图形的设置参数说明请查阅连机在线帮助”Help → General Help→ How to → Display Results Graphically.

网友C:
建议

可以把ADC采样的结果保存在一个全局数组里,再通过ccs的工具
view->graph->time/frequence 弹出窗口设置以下参数:
display type: 时域下选择single time就可以了
start address:输入全局变量的地址(或者直接输入该全局变量的名称)
acquisition buf size: 输入该数组的元素个数
display data size :同上
DSP data type :选择数组的类型,如浮点数:就是32bit-float
基本上设置这些参数就ok了,
该工具功能很强的,希望兄弟自己仔细琢磨喽。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的各位达人

网友D(2009-07-04):
好多达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