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仿真器相连接出错

楼主(2009-05-19):
DSP2812与仿真器HDSP_XDS510连接在debug中选择connect出现下面错误信息,换了一个仿真器也不好使,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37
Fatal Error during: OCS,
PTI_ERR_EMU_CLOSE Error Occured at 0x00000000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0372 Y4 Q2 h; o$ {7 6 C
Error Class: 0x80000200- I+ o# w2 b  J  r" N
I/O Port = 240

Board Name: F2810 XDS51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谢谢!

网友A:
出现这个情况要与仿真器厂家联系

只有返修了

网友B:
好像硬件没有工作

网友C:
返回去修理一下子吧

网友D:
可能是你的仿真器驱动没有装好

如果dSP工作正常,既然已经换了仿真器,那很有可能是你的仿真器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D:
是突然连接出问题了?还是新装的驱动?

如果是原来好用的,那建议你在你的PC机上换一个USB口插仿真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