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LM311D 异常

楼主(2009-05-27):
最近一个以前设计的电路老出问题,查下来是LM311D不能正常工作,但是用烙铁焊一下管脚后,可以正常工作, 断电后冷却一会,又不能工作了, 有没有那位碰到过类似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换一个片子下来看看是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芯片问题

网友C(2009-07-04):
焊点没焊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