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BUS表计总线方案

楼主(2009-06-04):
请熟悉的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A:
说一下技术要求?

楼主:
M-BUS水表集中器

现在有M-BUS的直读式水表,要设计一个水表集中器来抄读数据,请教硬件怎么实现?初次接触M-BUS,请朋友门多加指导或者提供方案

网友B:
学习,什么是M-BUS?

网友C(2009-07-04):
M-BUS是数据总线中的一种

网友D(2009-12-10):
M-Bus Meter-Bus的简称

提供高性价比M-BUS集中器。

集中器带有M-BUS、RS232,接口分别与M-Bus仪表和抄表主站或控制器连接

传送速度为 300 至 9600 Baud,数据交换时耗为0,1至0,5秒

热量表与集中器的通讯连接,采用消费类仪表国际标准M-BUS(Meter-BUS,EN1434-3),按照树型总线连接

采用普通的两芯电缆连接,同时完成数据通讯和提供通讯电源的功能,最大传输距离可达1000米。

简单易用,不用区分极性。降低了施工成本。
我公司现已研发成功M-BUS通讯主机,现因成本未回收所以技术图纸不能公开,如有需求设备者可以和我联系,

QQ:34197657
Email:gui_yang333@sina.com

网友B:
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E:
8楼的好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