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494比较器的补偿

楼主(2009-07-02):
由于TL494内部电路比较器为高电平有效,那么输入时动态检测点是+极(1脚和16脚)那么3脚的补偿是否有必要?要是对两组比较器都补偿,势必又会影响两组的独立性,大家设计时是如何考虑的?

网友A:
RE:

通常两个比较器一个是用作电流取样,一个用作稳压的...相互影响的可能性有大

楼主:
我想知道:

如何处理影响,还有正相输入是否有必要补偿,由于比较器的特性,在反相输入时要补偿,现在反相电位是不变的,调整的点在正相,那么如何避免影响才是设计的关键.

网友A:
顺便问一个问题

我做的是输出电压可调,是不是参数不对,接上TIP32后有很多问题.
一 不论输出电压调到多少,8脚和11脚输出的波形是一个占空比很低的矩形波.
二 外加电压信号到3脚或四脚(1脚接地)能得到占空比变化的矩形波,但不能调节输出电压
三 断开1脚的反馈,给1脚加电压信号.小于等于2脚的电压时3脚输出低0.08V,高于它时输出4.7V.片内的误差放大器变成了比较器.
四 15,16脚的电路不起保护作用.
五 输出电压可调,但不论怎么调3脚的电压不变,8脚11脚输出波形不变
六 改变负载,3脚的电压改变,如空载3脚为4.7V,100欧为3.5V

网友A:
这是我的电路图

楼主:
……

你的0.1电阻接错地方了.应与功率管形成回路,而不是单单与IC形成回路,很窄的占空是,是15 16脚的误差放大器起控了

网友A:
我的J4是负载呀,0.1的电阻和功率管形成了回路吧?

楼主:
下图输出0%~100%占空比可调

楼主:
啊,我错了,尽然把图贴错了,下面是我的电路图

网友A:
第一张图也太雷了吧,搞招生啊!

网友A:
回复9楼

那我的电路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我吧电感加大,输出占空比可调,但是带负载能力不强,满载的时候R1,R6和TIP32做死的发热,保护电路也不起作用.就是1脚电压和2脚电压在改变负载的时候,会同时有点变化.

楼主:
回复10的,不是搞招生,是妹妹考大学了

楼主:
回复11楼的你那个那么简单,有那么难搞吗?

看你 的电路最多负载超不过1A,轻轻松松搞定啊,
最简单的BUCK电路,
C3跟L1连接处串一只快速二极管FR207
再加一段康铜丝检测电流,就可以保护了,
即使输出短路也没问题,
把TIP32换成2SJ217  N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
可以做到输出20A以上,
MOSFET 随便找一个,都比三极管好,
建议你换成MOSFET
IRF9Z34N  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