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SCI与上位机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9-07-04):
各位大侠,帮帮忙!
我用2812的SCI与上位机通信时,2812的sci直接与U转串口相连收不到数据,中间加个MAX232进行电平转换,也收不到数据。这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你确定U转串口没问题?我用的U转串口就会很容易出问题

楼主:
检查过了,没问题

网友A:
LZ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没有解决

网友B(2009-08-24):
你程序采用的是什么方式?是查询还是中断,要是采用中断看看是不是没有进入中断

楼主:
我采用的中断,我用断点测试过了,能进入中断

楼主:
你确定你的U楼转串口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