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AD的简单性理论问题

楼主(2009-07-04):
我们都知道,AD采样的时候首先要进行两个方面的选择,一是双序列还是级联,一是同步还是顺序。当我们选择双序列且是同步的情况下时,如果设置AdcRegs.MAXCONV.all=0x0077;表示每一序列发生器最大转换数为8个。也就是在双序列发生器下,要采样32个????结果寄存器只有16个,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哪里理解有误啊?

网友A:
请教关于MSP430F2618的UART0和I2C0共享中断问题

我使用的是MSP430F2618这个型号的单片机,并且使用到UART0和I2C0的硬件中断。但读F2618的data sheet是否发现,二者使用的是同一个中断向量,这样是否会有冲突?处理器怎样区分何时调用哪个中断处理函数?

楼主:
……

同步模式,就是一次采样一对输入,这样么个序列发生器最大转换数为8,也就是最后是16个,这个没有问题呀?

网友B:
是啊,没什么问题啊

楼主:
我明白了

同步的时候,通道的那个高位就没有用处了

楼主:
所以还是16个

网友B:
呵呵,明白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