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的频率问题

楼主(2009-07-04):
我现在做同步电机的变频控制,使用PWM控制,PWM的产生是通过DSP的EVA,时基是T1,按说PWM的频率是由T1决定的了,在实际的SVPWM控制中,反馈控制回来后改变的是CMPR1,CMPR2,CMPR3的值,而T1的值没有发生变化,这样的话,PWM的频率就不会发生变化,那是怎样实现的变频控制?迷茫中,请各位大侠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

变频控制是指的PWM脉冲的宽带,通过改变宽带从而改变功率模块的开关通断时间,进而可以改变电机转速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仍然有点疑问,

按你所说,变频是改变PWM的宽带,改变宽带从而改变导通时间,也就是改变PWM的占空比,然而,改变占空比只能改变功率,而不能改变PWM波形的频率,而同步电机的转速为:n=60*f/p;p电机极对数,就是说,在电机机构确定,频率不变的情况下,转速是不会变化的,那么变频是怎么实现的呢?谢谢

楼主:
re

PWM的频率不是我们要调制的频率,PWM频率是载波频率,所谓的变频控制是要控制调制波的频率

网友A:
呵呵,你不是明白了吗

楼主:
恩,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