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如何发送16位数据

楼主(2009-07-08):
用2812的串口发送速度,如速度变量是整型的 int spd,若计算出来是1000,16进制就是03 E8,若将spd直接写到BUF里,每次只能发送E8,03就不发送了,请问下高手,有没有方法简单点的,可以将16位数据的高8位也发送出去

网友A:
可以分两次发送

楼主:
回复3楼的:

你可以先乘以100,将0.15转换成15,再发送

网友A:
……

这样我觉得你可以先发送高八位,在发送第八位啊。目前好像没有一次性能发16位的串口

楼主:
好像明白了,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