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怎么使用IO输入?

楼主(2009-07-08):
我想麻烦问一下,2812的gpiof8-13口可以做输入口用吗?这些口一上电就是高电平3.3V;我想把它们做键盘用,键按下的时候是高电平,这样就冲突了,怎么才能把输入口的电平给拉下来啊?io口的设置就两个寄存器一个是IO口设置,一个是方向设置,我都设置了。我实在很着急了,课题进行不下去了,请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A:
用164245把电平拉下来

楼主:
我板子都做好了,不好加硬件了,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明白了

IO输入本来就是高电平,你用低电平触发不就行了,键盘按键用接上拉电阻,按下置低。

楼主:
……

把这几个口设置低电平有效也是不行,麻烦哪位大哥给我个键盘输入的例程行吗?我想看看你们的上拉电阻是怎么上拉的,谢谢!!

网友A:
re

我以前设计的矩阵键盘扫描用的GPIOB口,我想这些都关系不大,设置好了就可以了!
#include "DSP28_Device.h"www.hellodsp.com/ V& d8 t$ M: y# x$ t
void InitGpio(void)
{
        EALLOW;
       GpioMuxRegs.GPAMUX.all = 0x0000;  // 将GPIOA全设置为一般I/O功能(LCD数据线和控制线接口);
      GpioMuxRegs.GPBMUX.all = 0x0000;  // 将GPIOB全设置为一般I/O功能(键盘接口);
      GpioMuxRegs.GPBDIR.all = 0x00ff;  //将GPIOA的高8位设置成输出,低8位设置成输入模式

楼主:
好的,谢谢6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