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指定一个字符串常量放到RAM中

楼主(2009-07-08):
我econst 定义在FLASH里面,有没有方法实现,把一个字符串常量放到RAM里,因为我程序在RAM里跑,把FLASH的数据全部擦除,所以要把要用到的几个字符串常数放到RAM里

网友A:
直接定义数组就行了吧

楼主:
数组赋值太麻烦

网友A:
那可以这样

可以参照程序烧在flash中,运行在ram中的方式来实现。不过不会把FLASH的数据擦除

楼主:
明白了,谢谢了啊

网友B(2009-09-25):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把字符串常量放在flash中,在程序运行时是怎么调用的?没有出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