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Q2084温度检测问题.

楼主(2009-07-08):
启动了BQ2084内部温度测量功能(硬件方面省去了BQ2084的2脚外接温度电阻),常温下BQ2084测量出的温度值还算正常,高低温(-20~+65)时与实际值竟相差20~30度.后来我有试着启动BQ2084外部温度测量功能,高地温时与实际值相差2~3度左右,(估计是外接的温度电阻的问题)
   不明白为什么内部温度测量这么不准?是芯片缺陷还是设计问题?麻烦哪位大哥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re

你监测的我温度是cell的温度.IC和cell隔那么远,你怎么能指望两者的温度一样呢.如果你要想准确,要让IC贴到cell的表面,这样温度才不会相差太大.

楼主:
re

我测试时是将整个电池置入高低温箱中,所以芯片温度和CELL温度是一致的!况且现在没有考虑到CELL,仅看芯片的内部温度检测功能,不知道为什么误差这么大?
难道我启动了内部温度检测功能,外部还须接个温度电阻吗?那这个功能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A:
……

不知道你放在高低温箱里.但是如果你充放电,电芯本身的温度会升高.你使用内部温度监测,这时IC没有贴近cell,监测不到cell的温度变化.温度的差距就大了.

楼主:
re

如果解决不了,那只能启动外部温度检测了,但是关于外接的10K温度电阻,芯片资料里没有对温度电阻的相关参数进行说明(担心影响检测精度).就只说明了阻值为10K,个人感觉TI资料比效含蓄!

网友A:
在IC上加一些導熱膠試試?

楼主:
试过了,没用

网友A: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问一下TI的技术支持吧

楼主:
你这有技术支持的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