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VPWM的永磁同步电机仿真

楼主(2009-07-12):
各位做过永磁同步电机的SVPWM仿真的忙下忙;小弟我最近在用MATLAB做SVPWM的仿真,但在搭建好模型之后仿真,发现改变电机给定转速,却不能改变scope中的波形,也就是说电机转速不会随着给定转速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还有,就是当电机的负载不是从0时刻加载时,实际得到的d,q轴电流,alpha,beta轴的电压电流在负载加载之前一直为一恒定值,而不是变化的,我想知道这些是不是我的P,I参数的设计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造成的,希望做过这方面研究的大哥大姐们能够给予知道

网友A:
首先

d,q轴电流应该为直流,alpha,beta轴的电压电流应该是交流,P,I参数限幅没问题的话就是你的模型有问题

网友A:
其次

1.你的极对数是2,不应该乘4,要乘2。
2.你的dq轴电流是电机输出模块中的,不要用这个求dq电流(matlab中的坐标变换和我们常用的有区别,所以它算得dq电流和你的不统一),自己搭坐标变换模型把abc电流转换成dq电流。
3.你的PI调节器的限幅值太小。
4.电机输出的thetam要加90度才能用于坐标变换。

楼主:
你的回复真是太好了,帮了我大忙

网友A:
不客气,大家共同进步吗

网友B(2010-03-08):
我也是打算做这个,不过和你的目的不一样,或许这对我还有用的呢,收了

网友C:
thf2008解释的太好了

网友D:
能不能看看你的模型图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好像不行,实验室老师不让把这些东西往外带

网友E:
LZ你们管得还真严

网友D:
那就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我 也是在做这个了,现在也是遇到问题了,咱们可以讨论讨论QQ410096739

网友A:
好久以前的帖子啊

网友D:
谢谢12楼的提醒,你是做什的么?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我是用2812做控制系统,也做其他的

网友D:
14#
      我本人还没有做到哪一步了,现在在仿真了,结果现在在仿真这卡了,所以来问问你们高手们看能不能帮个忙修改一下我的图图。后面也是计划用2812做的。

网友F:
楼主碰到同路人了

网友D:
可怜的人们,同路人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不知你现在用什么芯片?做什么仿真?

网友D:
18楼: 现在只是做的用MATLAB的仿真部分。来实现空间电压的控制,也不知道你做过不?可以加QQ410096739聊

网友G:
私下聊去了……

网友G:
其实在这聊我们也学习一下吗

网友H(2010-04-07):
觉得主要是参数调的不对

网友H:
还有SVPWM部分最好能单独检测,看看波形对不对

网友I(2011-06-17):
回复 网友A:
电机输出的thetam是加90°以后用于坐标变换吗?我在很多地方看到好像是减90°的啊?我最近做这个仿真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速度不能很好的跟踪给定速度,一段之后就会下降(会下降到负值)然后一会继续跟踪,就是速度有波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边?不知08大虾能不能给我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