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产生占空比变化的pwm

楼主(2009-07-12):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怎么样产生一个占空比变化的PWM波形?

网友A:
改变比较寄存器的值就行了

楼主:
%

是不是只要占空比变化的PWM才能驱动交流电机转动啊?占空比的值用一个函数让他每一个PWM周期就变化一次,这样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嗯,就是改变比较寄存器的值。

网友B:
是不是变频啊?

如果是变频的话,得用直流电用变化占空比PWM模拟出正弦波,再驱动交流电机,电机才能转动。

楼主:
我明白了,修改那个寄存器就行了。

顺便问一下5楼的能说一下变频该怎么做吗?

网友A:
明白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