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9-07-12):
请问一下 我把输入的模拟信号 转换成数字信号后,结果存储到ADCRESULTn中  但是我怎么可以用示波器观察到呢??
我知道 可以用watch window 观察 但是想 知道在那个引脚 把转换的结果输出来 还有 2812 能不能实现 把输入的模拟信号单纯的做个延迟 然后再输出来啊?(我的最终目的是用dsp做延迟)
谢谢

网友A:
可以用watch window 观察

"可以用watch window 观察 但是想 知道在那个引脚 把转换的结果输出来"是要把采样的结果再输出来?这样要用到DA了吧,之于延迟应该是可以的,用定时器延时。

楼主:
谢谢你

我是想要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然后用示波器观察数字信号
就是不知道 dsp的那个引脚  连接示波器

网友A:
有点晕!

有点晕!你的采样信号是个什么信号啊?怎么要用示波器可以就看数字信号?

楼主:
呵呵

我这里有数字示波器,以为可以用数字示波器可以看ad转换后的结果呢。呵呵在下刚开始弄不是很明白。

网友A:
RE:

用串行接口将ADCRESULTn中的数向外发送,测试串行接口发送引脚,就可以了,延迟感觉用DSP没把法实现吧?

网友B:
re

你把转换好的数据送到IO口,一位一位的观察不久知道结果了
但是有这个必要么?用watch window 看不是更好。

楼主:
哦,直接用这个就行吗?

网友A:
直接用就行了

楼主:
好的,明白了